这是加热管的问题吗?为什么合格的加热管如此难寻.

楼主(2010-05-19):
我公司一台塑封机用到一种加热管,直型,不锈钢密封.
尾封加热管600W,没有水冷,对加热的匀均性没有要求.几个厂家做的都可以用.
加热预成形模具850W,有水冷.对加热的匀均性要求很高,订制过多家厂商,总达不到要求,出现的问题都是中间温度高,两边的温度低.造成调温高,复合膜中间破,调温低,两边又吹不起来.
新管子还行,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甚至有的只能用半个月.而原装的管子用了一年多(新机时,现在机子有3年了).
这样的问题难道就无法解决吗.高手指教.这到底是加热管的问题还是别的呢.通过调整温度控制器的比例带有用吗?如何调呢

网友: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不难,主要是加热管厂家的质量不行。还是对于自家产品质量不放心上。
试试联系一下塑封机厂家看有没有原装配套的可以发给你。

楼主:
我们先是用厂家维修人员提供的(80元一根,换一次8根)大概用不了2个月,就在网上找了上海一家专业做加热管的,提出了祥细的要求(120元一根).更不行只用了半个月.难道做个加热管还这么难吗.有水冷和无水冷(加在模具上)的差别这么大,合理吗

楼主(2010-09-24):
不是加热管问题,是气嘴问题,由一个经验极丰富的老维修师发现,困扰很久的问题终于解决.是不是很简单,可问题出现时就是没人想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要学的东西很多.

网友(点评):
气嘴?能否给解析下?

网友(2022-03-31):
引用 楼主:
不是加热管问题,是气嘴问题,由一个经验极丰富的老维修师发现,困扰很久的问题终于解决.是不是很简单,可问题 ...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气嘴的问题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