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简写MTR,MT,PT,VT 都具体指的什么?

楼主(2010-05-19):
各位大虾:
请问英文简写MTR,MT,PT,VT 都具体指的什么,好象是材料测试方面的.

网友:
MT磁粉探伤,PT超声波探伤,VT目视检测(外观),RT射线检测
MTR不知道

网友:
sorry,PT是渗透探伤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超声波探伤是UT

楼主:
MTR是材料测试报告, 再请问一下,材料测试时的拍片英文怎么翻译比较准确或是常用的.

网友:
拍片一般指射线探伤,我用X-ray imaging或X-Ray photo老外也能懂,专业术语没研究过

楼主:
X-ray 老外好象也这么用的,谢谢

网友(2010-12-16):
RT(Radiographic testing射线检测)
UT(Ultrasonic testing 超声波检测)
MT(Magnetic particle testing 磁粉检测)
PT(Penetrant flaw testing渗透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