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焊接术语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20):
图片是美国公司焊接工艺上的原文,红色框内的BURN AWAY在焊接行业中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
字太小,看不到全文,
字面的习惯用法是‘切掉’,完整解释是用气割切掉,
你联系上下意思再看吧,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图中圆形表示一根短轴平放在一块钢板上,在其根部圆周进行焊接,该轴的长度大约等于其直径,焊接完在装配工序将会在该轴装配滚动轴承。

楼主:
图片看不到吗,点击一下就能打开大图了。

楼主:
这根短轴的外径公差精度比较高,表面粗糙度也很小,工艺上实际是不允许工装的定位误差超出要求而导致需要通过气割来纠正,所以感觉比较难理解。刚才还以为BURN AWAY的意思跟UNDERCUT和OVERHEAT差不多,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你既然有全文,为什么不仔细看一下呢,我特别不理解这个事情,

或者你把这个东西整个圈起来,让人家看,或者人家给你解释你红框的意思,你圈两个字,变成大家在猜谜,看又看不到,
费半天劲,看到那一行字,即‘除说明外,不允许用火焊切割’
而你的红圈里的字,的确是‘气割切掉,’

楼主:
这个工艺文件就一页,上下文内容除了焊接参数和插图之外,剩下就是8点技术要求,请看下面图片,并没有更多关于BURN AWAY的描述。

网友:
这个工艺跟切不切掉没关系,Burn away 一般解释为焊穿,但是图示的含义又像咬边(undercut)最深允许2mm,而这是不允许的必须被修复,所以这个工艺前后矛盾而且好多错别字。这个图的意思大概是焊脚尺寸约等于两半径之差,而且平板较薄,所以有可能是图区域之外不允许平板边缘烧损。两直径和板厚到底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