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忙确定齿轮模数。

楼主(2010-05-20):
各位大虾,不好意思,请教个问题。
我用公式:齿轮模数M=齿顶圆da/(齿数Z+2)求得模数=2.3,可是我查标准GB1357-87没有查到此模数,比较接近有2及2.5。这是为什么?
现附图。

网友:
是不是磨损了。。。。。。

楼主:
看齿顶不像磨损的样子。

网友:
要不就是你测错了,要不就是生产的时候出错了

楼主:
没有错呀,齿顶圆直径36.8左右。

楼主:
有一点需要说明,齿顶的形状不是平面很大,两条渐开线几乎交成一条直线。

网友:
楼主,这齿轮是不是有变位的?如果你的测量准确的话。

楼主:
何谓变位齿轮?那模数的求法也是用上边的公式吗

网友:
几个齿的?少于17个齿肯定变位了,
测量下两个齿轮轴的中心距,再测量下公法线长度,笨办法是采用变位系数一点点试,聪明一点的办法是通过公法线长度公式来推算模数,这个比较高级,咱不会

网友:
渐开线齿轮本来啮合起来就是一条线

楼主:
14齿的,那什么是变位齿轮呢

网友:
拿跟它配对的齿轮,叫齿轮厂配就是了,省得麻烦!

楼主:
我是想弄明白这个齿轮。

网友:
就我知道的说一点吧
变位齿轮是在齿轮加工的时候,刀具在切出齿形时,刀具远离轮心加工出的叫正变位齿轮
反之就是负变位齿轮!
变位齿轮用来防止根切,还有就是凑中心距!
其他用处还不清楚!

网友:
几个齿的?少于17个齿肯定变位了,
测量下两个齿轮轴的中心距,再测量下公法线长度,笨办法是采用变位系数 ...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出点钱,拿到外面让别人帮你扫描,拿回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