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自己搞的

楼主(2010-05-20):
螺旋状切屑,出屑空间太小,老是堵塞冷却油孔,总而言之,失败了,给大家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看不到!

请不要引用别处的图片,而是直接上传。文字说明尽量详细,谢谢!

网友:
楼主,图片显示不了,重新发发吧

楼主:
因为权限问题,当时不能上传照片,引用的是QQ空间的照片,问题已经被老鹰解决了,再次谢谢他。

网友:
请不要引用别处的图片,而是直接上传。文字说明尽量详细,谢谢!

网友(2011-08-07):
排屑沟空间跟刀杆有关系;切屑的话可以加大余偏角角度,或者适当做断屑槽的设计,做断屑槽还要看刀具直径,有好几种办法,可以查一下资料。

网友:
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