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L齿轮油等于多少公斤?

楼主(2010-05-20):
大家好:请问1升美孚合成齿轮油换算成公斤具体数值是多少?

网友:
传一个“石油产品体积、重量换算表”,谨供参考!

网友:
SHC系列,150和220是0.87KG/L,320和460是0.88KG/L,680是0.89KG/L

楼主:
谢谢大家    提供数据!

网友(2010-07-11):
数据很好  顶下版主 呵呵

网友(2011-01-30):
这个比较牛 可以顶起来

网友:
每种油的密度都是不一样的~~两个品牌的同一种型号的油也是有出入的~~建议玻璃仪器处买一只量筒~0.9(润滑油)~~~0.8(柴油)~~~0.7(汽油)~~~密度计各一只~~~把齿轮油倒进量筒里一量便知~~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还不需要扣荣誉点的,顶起来!

网友(2011-03-16):
我们单位一律用0.87kg/L。

网友:
好资料,很实用,顶一下。

网友(2011-10-01):
我们都是用沿用厂家的规格,厂家提供是KG就用KG、L就用L,无需换算,很方便,

网友:
根据密度测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同的型号比重是不同的,比如SHC XMP 320 密度为0.8KG/L左右!

网友(2011-11-04):
注意到了,进来就能学习到知识,真是不错,谢谢各位的奉献。# r4 P  V4 i+ V

网友:
密度乘上体积就是重量

网友:
800多克/升。。。。。。。。。

网友:
这个转换表可能比较老了,现在油品密度都要比这个高的

网友(2013-06-03):
.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