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整车床床身水平

楼主(2010-05-20):
(图片)

网友:
什么牌子的数控车。多少钱现在

网友:
用水平仪在工作台的四个角上校平就好了,导轨也行

楼主:
除了平水,如何才能让床身不会扭呢?能具体的说说吗?

网友:
调整机床水平,可用两只水平仪放在机床导轨上,一只横摆放,另外一只纵向摆放。

网友:
这个好像归设备管理负责的。
但是楼上说的我认为对的。
我就一直这样做的。

网友:
上楼所说两个水平仪垂直放就可以了

网友:
去书店买本设备安装的书就可以了是

网友:
收到,谢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车床一般都是埋在地下的,用水泥加固,床身就不扭了

楼主:
调整机床水平,可用两只水平仪放在机床导轨上,一只横摆放,另外一只纵向摆放。
引用 网友B:
[/quo是放在床鞍上吧?

网友:
不是有垫铁吗?然后配合仪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激光干涉仪
   这个可以精确到微米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高人,本人太笨见识少,哪位能详细说说调整步骤,我就只有图中的一把水平仪,怎样才能把车床水平调整得更精准,图中的车床是沈阳3665nj

网友:
还是先到书店买一本设备安装的书学习一下,否则别人说了你也看不明白。

网友:
用水平仪校正,加地脚固定,如果不固定,在加工过程中由于机床振动太大,所以还是不水平。

网友:
其实一个水平仪就够了,不过要呈90度测三次,要记录,就可按方位0推算其他三点高差,按比例放大到四个地脚上,就可知道调整量;调整地脚后,再验证,通常调整两次后,就可达到要求。

网友:
拆下小刀架把水平仪放在上面摇动大托盘从床头摇到床尾调整垫铁来回多调整几下机床水平基本就这么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