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帮条焊?

楼主(2010-05-20):
什么是帮条焊?曾看到有关钢筋手工电弧焊的技术报告,中提到帮条焊,以前从未接触过,请哪位高人出来指点迷津

网友:
帮条焊就是钢筋的拼对焊,宜采用双面焊,当不能进行双面焊时,可采用单面焊。 当帮条钢筋级别与主筋相同时,帮条直径可与主筋相同或小一个规格,帮条钢筋级别可与主筋相同或低一个级别。

楼主:
能不能有个直观的图片什么的,

网友(2010-08-04):
帮条焊宜采用双面焊,当不能进行双面焊时,可采用单面焊。 帮条长度l应符合表3-4的规定。当帮条钢筋级别与主筋相同时,帮条直径可与主筋相同或小一个规格;当帮条直径与主筋相同时;帮条钢筋级别可与主筋相同或低一个级别。

网友:
就是机根钢筋在一起的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