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5长内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0-05-20):
光洁度1.6    235内孔直径22+0.02  有经验的朋友说说

网友:
你这问题太模糊,什么条件都没说,谁能给你回答

网友:
是通孔好是盲孔?
外径有多大?

网友:
加工方法很多,但是不知道你这个零件用哪种合适。

网友:
上图看看,然后定工艺

网友:
上张图纸以及你工件的材质和技术要求,加工方法很多··

网友:
长度235MM  外圆有3MM是35其余是30+0-0.016MM  内孔22+0.02光洁度1.6

网友:
这公差,批量生产,留0.15左右余量在用铰刀,比较好

网友:
批量生产,可设计圆柱拉刀,到刀具厂订做。如没正规拉床,可用一小液压机牵引拉刀加工,效果较好。

网友:
车床就能搞定,QQ819771530

网友:
最好给张图纸看看啊。才能知道

网友:
批量的话车床保证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