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公法线如何测量。

楼主(2010-05-20):
请问齿轮的公法线如何测量,有图列更好。

网友(2018-07-22):
有代表性

网友:
用盘式千分尺测量,需要用公司计算出跨齿数,然后就用盘式千分尺量这几个齿数的跨度长度

网友(2019-09-10):
专用工具:公法线千分尺(首先确定跨齿数)

网友(2019-10-18):
我剛好有寫這樣的軟件...你看圖內兩個紅框   一個是計算出來要量的齒距   一個是按這個齒距就該是這個尺寸  ...用的工具就是盤式分釐卡...

网友(2020-02-07):
参考资料

网友(2021-10-30):
... 公法线千分尺,齿轮给你的时候,上面有齿轮参数的,照着参数测量就好了,一般都市跨测量5个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