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架扳手的内四角是怎样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0-05-20):
车床上用的刀架扳手的内四角是怎样加工出来的?如是单件生产工艺又如何?先谢谢。

网友:
车好后,直接用铣床铣,一般比较深,还有比较小,可以用合金刀分上下两刀加工,四个角加个避空位,加工完后再做下热处理。

网友:
批量锻造,单件就铣削

网友:
精铸··
单件就插削···

网友:
用点火花打出来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