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如何把两个零件生成一体?

楼主(2010-05-21):
即是名列合并
兄台们教一下小弟哦!多多指教啊!

网友:
公司小,不用SW,但我以前用的。你说的,好像这个就有合并的命令的。

楼主:
哦!我公司也小得很!才三个人!也用SW那上面那个兄台能不能说步骤我听!或者上个图也行!谢谢指教!

网友:
在solidwork添加几何关系

网友:
实体,组合就好了. 曲面 缝合

网友:
是在装配体中还是在零件环境中。

网友(2010-11-01):
零件环境下插入零件就行了

网友:
"合并?"

不知道是不是全部了解楼主的意思

两个分开设计零件通过建模装备

网友:
你在建模过程中featuremanage中 有选项 合并实体的嘛
组合实体一样的效果

网友:
用组合,就是布尔运算中的求和

网友:
给2张图片,请参考

网友:
什么意思啊???这个solidworks截图代表什么啊?啥意义?

网友:
不明白,那软件俺不会用

网友:
兄弟你表达的也太不清楚 了

网友:
是实体的话就用组合命令。曲面用缝合。也就是布尔求和命令。

网友:
应该用组合,就是布尔运算中的求和

网友(2010-12-17):
如果是在一个零件图中插入另一个零件的话   ,可以点插入,然后选择零件,接下去选择要的那个零件,之后要选择怎么配合,配合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按照路径:“选项-自定义-命令特征”,然后在里面能找到一个“组合”的图标,把它拖出来放到标题栏里,然后你就可以使用它来完成你的目的。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插入啊?在零件环境下涡!不是装配体下啊!说说你的步骤!谢谢

网友:
如果是实体就在实体那个文件夹中选中要合并的两实体,右击选中组合,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具栏里——插入——新的零件,就行了,选择配合关系

网友:
讲的都有道理!

楼主:
谢谢了! 发表这个帖子的时候自己想了想!已经弄明白了!谢谢了!出门遇贵人啊!

网友(2011-02-24):
在特征里有个组合的命令,这时里有相当于UG里的合并命令

网友:
零件下 插入零件,用移动复制实体做配合!

网友:
插入-特征-组合/分割
和ProE中的曲面Merge道理一样!

网友:
你说的是装配体???还是什么意思?打个简单的例子,看我头像是这种合体吗?

网友:
首先要做好一个零件,2个零件在一起的话属于装配体,然后你在重新做装配体可以添加2个零件,这样就能合在一起了问题是2个零件的几何关系能达到一致

网友:
运行装配体环境  把两个零件装配起来

网友:
用组合就可以了。并不难。

网友(2011-04-05):
回复 网友C:

楼主应该说的是两个零件。你这是两特征。

网友:
搬板凳。。学习上课。。。

网友:
望楼主把问题阐述更详细点。

网友:
还是用装配图好,便于分别出工程图,不至于混乱。

网友(2014-01-08):
可以先把两个零件装配起来,然后保存为零件格式(.sldpr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