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寿命就加工2000个孔?

楼主(2010-05-21):
3毫米钻头加工420不锈钢,打孔深度9.0。分三次,每次3毫米切入。尝试使用了日本不二越的多种高速钢材质的钻头,结果试验下来结果让我很不解。无论10根一包几块钱一根普通的3.0高速钢钻头也好,还是几百块一支粉末冶金高速钢镀层黄金钻头也罢,甚至加工不锈钢专用的SUS钻头。每根钻头换上以后直到磨损为止,加工寿命始终在2000个孔左右。重新刃磨一次寿命在800-1000个孔。实在不明白,想来加工时,所有打孔程序都是一样,都是冲油加工2500转和220的进给量,价格高的寿命也高不到哪里去,价格低的不见得差哪里去,难道厂家推出这么多类型的钻头真的都是一路货?不过是换个马甲而已?

网友:
不知道啊,希望高手能来讲解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一定要用高速钢的刀具,是不是设备的线速度达不到?
线速度是23.55,比较低吧,当然也是高速钢刀具的参数了。
刃磨前的刀具状态也很重要,比如磨损了韧带吗?烧伤了吗?等等。
修磨的角度也是问题,不是比较合理的角度,寿命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
刀具不一样,加工参数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拿的是新钻头在那里用的。使用高速钢钻头是因为价格相对低点,个人感觉高速钢加工起来比硬质合金也不差哪里去。硬质合金自己磨不好,装上去搞不好就断了,高速钢的刃磨经验相对足点,磨起来有点把握。磨损后再次修磨一般是带横刃的。但自己磨的不能和原厂的相比,加工起来的寿命明显是要低好多。角度一般为118度。加工使用的立式加工中心。版主看看参数不合理的话给个比较合理的我去试试。多尝试几次没问题,几块钱一根的钻头不是什么大事,提高10%的寿命就什么都回来了。另外FAX材质就比HSS或者HSS-Co材质好么?

楼主:
钻头X型修磨和R型修磨那个对加工这样的材料要好点?

网友:
你是用什么加工机床加工?如果机床刚性差,振动厉害,硬质合金钻头当然容易断了。而且你所使用的硬质合金涂层钻头的切削速度肯定是要比高速钢钻头高的,你现在所使用的切削速度对硬质合金涂层钻头来说有些偏低。

网友:
3毫米钻头加工420不锈钢,打孔深度9.0。分三次,每次3毫米切入。尝试使用了日本不二越的多种高速钢材质的钻 ...
引用 楼主:

几百块一支粉末冶金高速钢镀层黄金钻头也罢, ……提高10%的寿命就什么都回来了。

那你用合金的吧,只要设备可达到精度!
品牌,关于品牌不知道你能拿到什么品牌,不好推荐,社区很多人可以帮你选,你也是在江苏吧?

网友:
不会悬殊那么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日系的品牌吧。不二越和OSG 常用的。合金的没有好的重复修磨精度加工起来还不及高速钢的。高速加工一上去就直接挂了。自己修磨起来的始终没有原厂的来得好。而高速钢的钻头倒是常用,修磨起来还可以,加工寿命也不错,索性就直接用高速钢。另外,价格也是个问题撒~高速钢的钻头即使是FAX材的才多少钱,普通的更加便宜。随便找个普通的硬质合金就比得上FAX材的了。

网友:
1.    3mm的不锈钢群钻应该能买得到的。如果你是原态的不锈钢,最好用高速钢,如果是淬火过的不锈钢最好用硬质合金钻头。
2.   钻头尽量用最短的钻头,提高钻头的刚度
3.  定做钻头或选用时选用钻芯 加厚的钻头,一般普通买的钻芯大概是不超过0.2d,钻不锈钢的话最好加厚到  0.4d,这样的话钻头寿命能提高很多
4.  增大钻头 的倒锥,3mm的钻头普通的倒锥是平均0.05/100mm, 不锈钢加工最好增加到0.1/100mm左右
5.  增大切削刃的锋利度,可以加大螺旋角,40度左右
6.  最好你能磨成 群钻模样,双顶角一定要磨出来。
7.  高速钢的话 我个人认为你的参数太高,转数800-1000就可以了。进给的话0.12mm/r左右, 按我的参数你的效率就低了很多,不过寿命我估计会提高到至少1万件
你试试吧。不该参数的话,应该也能比你以前有所提高。含钴的高速钢足够了,不建议用硬质合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刀具说明书上面的参数看起来就要那么高的。尤其是转数。不过楼上既然提出来了,我明天周末加班就试试,要是有用就好了。

网友:
高速钢钻头容易磨得锋利,但切削速度不如硬质合金涂层钻头,在不加冷却液时,硬质合金钻头占有优势。加冷却液时,硬质合金钻头容易崩刃,反倒不如高速钢的耐用。
    刃磨钻头水平的高低,对钻头使用寿命的影响很大,新钻头出厂时用开刃磨修磨的比较规矩,但那是对常用材料而言,但对不锈钢料的加工,那角度就不一定很理想了,在钻孔时,排屑顺畅与否,对使用寿命影响很大。不松不紧的螺旋状,最理想,长条状就不太理想了,碎块状,钻头很就就磨损了。再一个就是钻头的横刃,新钻头横刃都比较窄,定心性较好,因为横刃的切削速度基本为零,当开始自己修磨钻头后,横刃就开始渐渐变宽了。横刃宽了切削阻力变大,切削热也变高,对使用寿命影响很大。钻头一经修磨,横刃就开始变宽,就需要修磨,但磨得太窄了,又影响强度,所以经验性很强,尤其是只有3mm的钻头,修磨横刃,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小小一把钻头,学问太大了,一下子也说不完,就简单说到这里,希望对你有点用处。

网友:
用不同的参数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
加工不锈钢用含钴高速钢的比较合适

楼主:
转速降低,切削速度改低以后,寿命有了提高。现在普通的不二越钻头已经加工超过3500了。呵呵,有效果的~

网友:
有效果就好,不过离我的目标差的还远呀,只要你找到钻心加厚的钻头,做到8000以上是很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