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筒轴承就是滑动轴承么?

楼主(2010-05-21):
请问各位高手,套筒轴承就是滑动轴承么?

网友A:
对的。
我们是专业的滑动轴承设计制造厂。

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
感谢hpky2007的回复
我有个客户询这个轴承,我们主要做滚动轴承,所以对滑动轴承了解的不太多。
客户要求轴承及附件可达10英寸(250MM)大小,能知道其型号么?

网友:
对的。/ J7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感谢hpky2007的回复
我有个客户询这个轴承,我们主要做滚动轴承,所以对滑动轴承了解的不太多。
客户要 ...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客户是用在哪里的?

转速?载荷?单边磁拉力?两轴承距离?

网友(2010-06-29):
回复 网友A:

    你好!向你咨询这个型号100NB60的套筒轴承,知道那个品牌在生产,谢谢!

网友:
这个不知道。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2020-06-01):
引用 网友A:
对的。
我们是专业的滑动轴承设计制造厂。

这位朋友,你好!
我遇到几个词组“Sleeve journal bearing”,是否为套筒式滑动轴承?
“Michel Tilting Pad Type Thrust Bearing” —— 米歇尔可倾瓦止推轴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