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的电机 380的电压,需要选多粗的电缆?

楼主(2010-05-21):
7.5的电机 380的电压   需要选多粗的电缆

是不是4*4(6)mm2  的。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4*4(6)mm2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是4芯4平方电缆或者4芯6平方电缆,但是7.5的电机最多用2.5的电缆就够了

网友:
7.5千瓦的电机15安的电流你去查吧

网友:
要用到4平方的,因為電機啟動的瞬間,電流很大

网友:
没有这种规格,常见的是3*4(6)mm²+1.5mm²俗称3+1电缆

网友:
这东西不能乱猜,要先确定埋设方式,再定当地气候,外部条件都有了,查一下电缆手册,各厂家的载流量还有区别,慎重为好,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一下电气安装手册,再下手。

网友:
一般按经验是1平方的电缆线可承受4A电流,

网友:
正常情况下,铜心线6安/平方MM这样算,只要电机不经常频繁起动电流为,KW数*2~2.5就OK了,

网友(2010-06-26):
还要看其他的外围电路  一起算进去 不然算出来的理论值可能太小

网友:
平常2.5mm2就够了,频繁正反转启动用大点的

网友:
电气方面的知识以后要多学一点。不然会被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3×

网友:
用3×4×1.5(mm)2的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这种规格,常见的是3*4(6)mm²+1.5mm²俗称3+1电缆

3楼正解!

网友:
4平方够了!如果起动频繁那就用6平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