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通径50的管接头

楼主(2010-05-21):
有没有通径大于50的管接头?我查了好些都没有。大于50的管子只能法兰连接吗?
通径为65的球阀怎么与管子连接,用不用管接头,还是直接在管子上加工螺纹与之连接?

网友:
从安全角度考虑,这么大的通径只能是法兰连接。

网友:
同意上未意见,发兰夹也算是一种管接头形式

网友:
大通径的一般都用法兰连接。

网友:
这么大通经的大部分都是法兰连接,螺纹连接最大的一般是到2“,可以做个转换接头,把螺纹转换成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