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会引起电磁阀线圈烧坏吗?

楼主(2010-05-21):
机器上,有电磁阀易被油污染, 几次出现过线圈(24V)烧的情况, 跟油有关系吗?

多谢.

网友:
一般不会,湿式电磁铁在油泵没有启动系统没油的情况下通电,就会烧毁。

网友:
应该不会,常用的机械油都是绝缘的。如果被油污染造成散热不好,倒是有可能造成烧线圈的

网友:
润滑油一般是绝缘的,若被氧化、炭化就可能导电;另外线圈烧毁看现场是否有易导电的粉尘或其他物质存在。

网友:
我也遇见过几次了,我感觉楼上两位说的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