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按扭按下去的力大小,要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0-05-21):
如题

以前没用过,求教了

网友:
采用弹簧即可,根据弹簧压缩量即可知道多少力,方便,简洁

楼主:
可能要求要精确一些,没关测量这个的专用仪器吗

网友:
力传感器,哈哈,这个还要问吗

网友(2010-11-25):
要是不想整的那么复杂 可以直接用推拉力计,表盘或者数字显示都可以

网友(2011-02-25):
先在按钮上按一下,然后用同样的力在天平上按一下。

网友:
有力传感器的

网友:
压力传感器~~!
或者可以用弹簧~!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也可以测出来呀

网友:
测力计,具体的自己搜吧。便宜的国产品不到2000元。

网友:
压力传感器吧。。。

网友(2011-04-02):
load cell即可測到所需的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