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SolidWorks2009后打开提示服务器正在运行!

楼主(2010-05-21):
安装完SolidWorks2009后打开提示服务器正在运行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论重新安装多少次,都有这样的提示出现,而且这样的提示是反复出现,但是,重复点重试很多次,大约3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就好了,其他都是正常运行了,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了。
后来感觉应该电脑配置太低,或者是当时有几个程序都在运行争抢系统资源导致的,解决办法就是关掉一些不用的程序,节约系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