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厚板120*200如何对接

楼主(2010-05-21):
常用的焊接方法可能达不到质检要求..苦求高手提供焊接方法

网友:
45钢  焊接性能不好  谁都知道  用别的材料吧

网友:
不等边焊接,先按1:4打斜边到120,然后两块板打单边U形坡口,对接间隙4mm,加垫板,小电流、慢焊接速度打底焊后清根,再填充、盖面;焊前预热到250-280,焊后回火消除应力,回火温度600-650,焊后不方便热处理就用石棉布保温缓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