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要做盒子的盖子打开的动画怎么做?

楼主(2010-05-21):
盖子绕轴旋转打开135度,怎么做,不胜感激。

网友:
配合的时候用角度,动画时改变角度就好了

网友:
我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正常装配之后。给箱盖转轴的圆形部分一个“马达”,转速设置为3.75r/min,然后在下面的运动中时间设置为6秒。(上面是针对2009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