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用SW2009在装配时做镜像时常出错

楼主(2010-05-21):
请教我用SW2009在装配时做镜像时常出错,保存好的,,一会儿打开,镜像的那个文件就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说的不详细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呵呵,我问了高手,说是要把装配图上的零件放在一个文件夹内,就不会丢了,,

网友(2010-10-23):
你没把零件和装配整到一起,所以丢了。

网友:
镜象文件和用来进行镜像的装配体是有关联的,如果你把装配体改动或删了,就会直接影响到镜象而成的零件。楼主说的不具体。估计可能做个装配体,镜象了没有保存。 SW和文件路径没有直接影响了。

楼主(2010-12-18):
谢谢  高手 们  我是没 有放在一个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