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孔精加工

楼主(2010-05-21):
我有种产品内孔9MM深40MM,是通孔,直径公差0.04粗糙度1.6,请问怎么加工最好,材料球墨铸铁,

网友:
普通钻床就行吧??????????

网友:
如果没有位置度要求,可用8.8mm钻头钻通后,用铰刀铰。如果有位置度要求需要加中心钻和键槽铣,最后用铰刀铰。

楼主:
铰,车床镗都试过,不行
球墨铸铁材料不好弄,而且这个东西量非常大

网友:
你这料确实不好弄··没做过··帮你顶下

网友:
球墨铸铁材料与普通钢材比较接近,而且是通孔。要求不是很高。可钻后挤压。

楼主:
请问可否详解一下挤压方法

网友:
先钻然后留好余量,在铰就可以吧

网友:
1.6的粗糙度,用铰刀完全可以达到,关键是要选好冷区润滑液。

网友:
先钻然后留好余量,在铰就可以。

网友:
小钻头钻孔,在用8.8的扩孔,再9MM的铰刀铰孔

网友:
请问可否详解一下挤压方法?

网友:
粗钻孔后,余量试后定。用攻丝机夹一钻头把,将钢珠顶挤过去,干的是钢件,铸铁不知怎样,可以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的量有多大
可以先用8.8的钻头钻通·在用8。98的铰刀铰,然后研磨在研下。
这方法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成本增加了

网友:
我要努力回帖!好下载一点点的资料!

网友:
我要努力回帖!好下载一点点的资料

网友:
硬质合金铰刀铰孔,大量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