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45#钢,用什么型号的刀粒,参数怎么取?

楼主(2010-05-22):
数控车加工45#钢,
直径50mm
问应用什么型号的刀粒,参数怎么取(转速,吃刀量,,,)?

楼主:
拜求各位师父解答                  再问车不锈钢316用克洛衣的PC9030怎么样?做了几次觉得刀尖很宜磨损,,,原因在哪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有点郁闷

网友:
你用克洛依的刀片觉得磨损快的话你找克洛依的技术人员询问。你也可以试试我们三菱的刀片

网友:
株洲的YBC251  京瓷CA5525  三特维克4225这些都可以 如果光洁度要求高的话 精加工余量不能太少  线速度150~~200 吃刀量看你的设备了  一般1~~3MM

网友:
45#钢在普车上手磨刀单边可以啃10MM.
就一般的合金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高人,,三凌的都有什么刀片来加工不锈钢还有45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菱材质加工不锈钢的有:US735  UTI20T    US7020  VP15TF  UP20M   NX2525  VP25N  AP25N
               加工钢件的有:  NX2525 UC5115  UE6005 UE6110 UE6010 UE6020 UC6010  VP20MF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有机会多向您请教

网友:
用三特维克4225的试试。。。

网友:
三菱的ue6110,东芝的t9025,京瓷的ca5515,5525

楼主:
真是谢谢各位了,品牌种类还真多,可不能每样都试试啊!!!我要是老板就好了...

网友:
数控车加工45#钢,
直径50mm
问应用什么型号的刀粒,参数怎么取(转速,吃刀量,,,)?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些参数才能回答啊。
50大的45号钢,是在啥机床上加工的?车棒料还是单个?多厚
还有表面粗糙度的要求呢,加工精度的要求呢。

按理来说,45钢没热处理过的话,硬度很低。基本上是个通用型数控车都能搞定。如果主轴功率足够的话,单件加工,可以尝试背吃刀1mm,转速1200转, F大概0.2吧用三菱的VP15TF刀片。

如果是棒料。。。我就没尝试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台用的效果怎么样?一刀粒用多长时间?

网友:
回复  yestwp

    这位兄台用的效果怎么样?一刀粒用多长时间?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情况的,一般大概车两个小时左右换个刀尖吧。

网友:
京瓷的PR930   试试效果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