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发抖,怎么办?---请教

楼主(2010-05-22):
现在外面调试设备,出现一棘手问题,我们的设备是油缸上装一AUTOS比例阀,油缸内部装一磁环,后面装一位移传感器,用的控制系统是西门子802C,以往用这种方式控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以前用的传感器是国产的,这次用的是进口传感器,这次到现场调试,发现设备抖动,绝对不可能是机械的问题,速度越快,抖动越厉害,电气调试人员已经在现场调了几天,试了很多方法,现在是一筹莫展,怀疑是比例阀或传感器本身的问题,请教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不胜感谢!

网友:
会不会是振动方面的问题?
设备上电机或往复油缸的工作频率接近设备某阶固有频率就产生共振了

不过分析设备固有频率会比较麻烦,需要建模做有限元分析

网友:
那你们的电气都调了那些地方?
是速度环没弄好,速度反馈是那里检测的?对比一下国产的和进口传感器的参数。比如,信号类型,分辨率。比如说,以前用的是方波,现在是弦波,那就完全不一样。

网友:
刚看了一下,802C如果是配电机的话是只支持旋变的,也就是说,802C只支持弦波反馈。
假如你的位移传感器不是弦波输出,比如是串型输出,那就有问题了。你确认一下传感器输出类型吧。
假如传感器技术参数是一样的,那降低速度环增益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我们后来换了一个国产的传感器,于是一切OK!

网友(2010-07-03):
楼主,你太水了吧。
传感器,无所谓国产行进口不行的问题。俺就不信你那机器是个“粪青”,抵制洋货。
谈技术,就要从技术角度来分析。假如楼主忙,没时间分析,贴出两个传感器的品牌和型号总可以吧?

网友:
哈哈,支持楼上螺旋大侠,楼主不要逗大家玩。

网友:
假如楼主忙,没时间分析,贴出两个传感器的品牌和型号总可以吧?

网友:
扣他积分,才对 冒个泡就走人不分析技术永远进步不了

网友(2011-05-11):
很可能是信号干扰,比如外壳接地不良,或者没有接滤波元件

网友:
再来就不要说见死不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