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泄漏问题

楼主(2010-05-22):
如果O型中位液压换向阀,处于中位时,进口有油压,两个出油口敞开,若有泄漏是否正常?

网友A:
O型中位液压换向阀中位泄漏只要不超过厂家的规定值,均属正常。这个规定值样本上应该有给出。

网友:
一般O型中位液压换向阀中位泄漏均属正常,换向阀一般不能做截止阀使用,有泄漏是正常,只要不超过样本上给定值

楼主:
先谢谢了,一般泄漏量能达到多少ml/h?

网友:
我也知道了。谢谢!今天刚加入,以后还请关照!谢谢!

网友:
截止阀也泄的。没见过不泄的阀。油好象也要挥发的。

网友:
无泄露只在理论上存在,就像2楼说的,只要不超过规定的范畴,就算合格。

网友:
对泄露量的规定。不超过规定,那是可以用的。

网友:
泄露量的规定。不超过规定,那是可以用的。

网友:
本人菜鸟一个,学习了!

网友:
是啊,2楼讲的很对,任何阀都存在内泄,只要不超过规定值,都算合格。你可以查查那种阀的内泄是多少,再看是否是阀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最好计算一下,然后和样本,比较一下。我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引进的老外的设备,液压锁会泄露,老外说没问题,结果计算了一下,还真没问题。哪位楼主,有比较好的计算泄漏量的方法。

楼主(2011-08-24):
同志们都没有明确一个数量,谁能给出一个数呀!先谢谢了。

网友:
我 也是才来的。希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O型中位液压换向阀中位泄漏只要不超过厂家的规定值,均属正常。这个规定值样本上应该有给出。

如果没有给出,按照额定流量的 1% 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