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的弹性联轴器用柱销联轴器取代可以吗

楼主(2010-05-22):
我们矿的安装太粗糙,皮带电机和减速机之间的弹性联轴器的弹性垫非常容易坏,老师傅说换成柱销联轴器的话容易对中,大家帮忙看看可以吗?电机315KW的,经常重载启动。

网友:
换成弹性柱销联轴器的安装对中性和弹性联轴器的要求一样。可以考虑用双法兰梅花弹性联轴器,对中性要求低一些。最好是费点力气,直接改装成液力偶合器连接,好处多多。

网友(2011-07-01):
皮带机运转有动载荷,弹性垫非常容易坏,所以选用挠度大的弹性联轴器,像你这种工矿,一般都选蛇形弹簧联轴器

网友:
同意改用液力偶合器连接   就是成本高了

网友(2011-10-31):
注销联轴器好啊,我们厂2000多千瓦的电机与设备连接都用的注销联轴器,可靠也好对中,老外的设备都喜欢用注销联轴器,液偶一般用在负重启动扭矩大的设备上

网友:
我厂的皮带运输机大部分都是用的尼龙销联轴器,但315KW的电机最好用液力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