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管装配---请教

楼主(2010-05-22):
将软管装配到接头上,有没有专业的工具或方法?  批量生产,目前采用的是手工装配,不涂类似凡士林等润滑脂。 问题是: 效率低,且不能保证每个都装配到位。 软管为真空管,内径约8mm, 接头为 ABS材料,装入深度12mm.

网友:
不懂,等待高手的到来,顶你一下

楼主:
对,我想起来了,社区有没有来自自行车制造企业的大侠啊,老式气门芯不就是用类似的工艺吗,在你们厂是人工装还是自动装呢? 望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只能用手工装配了。。。

网友:
软管前进让接头插入软管后切断软管如此循环。

楼主:
谢谢LS,关键是怎么让软管前进呢? 其一管子比较软,不易夹持;其二装的过程中是有阻力的;其三,因管子有伸缩性,看似装到位了,放手后又向后缩了一截

网友:
管子内外径是多大,请告知

网友:
管子长度是多长,请告知,或许我有办法

网友:
我厂有类似问题,盼望答案啊

网友:
楼主可否告知软管长度多少?
接头外径 装配速度?

网友:
谢谢LS,关键是怎么让软管前进呢? 其一管子比较软,不易夹持;其二装的过程中是有阻力的;其三,因管子有伸 ...
引用 网友A:

按照软管的直径做一个夹子包容软管,软管露出夹子3~5mm前进用气缸推动。

网友:
我想可以这样作:
  条件是有压缩空气源和一个比胶管稍细的长100mm左右/前端子弹头型/后端开十字槽的光滑塑料棒;
  装配时,将接头竖直固定在工作台上,接头底部接气源,将塑料棒插入胶管,手握胶管插塑料棒段,对正接头压紧,然后打开气源开关,握紧下压到要求关闭气源,抽出塑料棒及可。
   注意控制气源开关到合适为好。
    原理就不深入探讨了。

网友:
以上方法可以用专机代替人工操作,如有兴趣可将相关条件参数提供给我,我委托人帮你公司设计。

网友:
管子头部涂点肥皂水,手工装配,我们这也是手工的,暂时没有好办法。。。。。。。。。

网友:
估计只能用手工装配了。。。

楼主:
谢谢LS各位。 此装配工作不是零件组装,是在生产线上的装配,即软管和接头的另一端已经分别连接在另一零件上了。该工位还有其他装配工作,所以无论是手工装还是用工具都希望时间能越短越好。 尺寸如标题

楼主:
曾想过用类似医用止血钳的结构来将软管端口张开,但不知道如何在装好后将钳子去掉 (接头处挡住)

楼主:
有人提出一种方案: 将软管先翻个边过来 (如图),将翻边部分和接头处靠齐,再将翻边处翻回到接头上。 没试过,不知是否可行。 但有一点,需要另外想办法怎么将软管先翻过来

网友(2022-11-08):
我想问一下和软管配合的那个外径是多少呢

网友:
就手工装

网友:
等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