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网排焊机属于什么焊接?

楼主(2010-05-22):
我公司是生产钢筋网排焊机的,我是刚接触这一行,请教大家,这是属于什么原理啊?谢谢!

网友:
钢筋网排焊机采用同步控制技术,焊接时间与分控焊接均又由工控机控制系统管理,控制软件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人机界面,操作更智能化,人性化。经丝采用盘丝进料,连续送入,调直、焊接,剪断、运网均自动完成。拉网采用伺伏电机控制,网格尺寸比步进电机控制更加精密,可以同一张网片上经丝方向都出现不同尺寸的网孔。

楼主:
呵呵 我是说在行业里它是属于什么 ,楼上您说的像是我们产品机器的说明。呵呵,还是多谢!

网友:
我的理解是属于自动电阻焊。

楼主:
我明白了,是电阻焊。恩,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是压焊里面的一种焊接方式

楼主:
哦 这样啊  知道了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