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2):
本人目前还是学生,没见过世面,虽然在课本上学到过联轴器,但是还是不大懂。

请问,任意两根直径不同的轴相连,都一定能找到轴孔直径符合要求的联轴器吗?是不是某一系列的联轴器的轴孔直径出厂时就那几种,选用时还得根据它们的孔径调整轴的直径?当然,这里的轴是自己设计的。

如果是电机和液压泵相连,它们的轴径都是固定的,怎么办?

联轴器大都是左右对开的,那么是不是左边这一半可以任意配上不同孔径的、同一系列的右边另一半?

我做毕业设计时,找到的联轴器,都是轴孔直径符合要求的,但是额定扭矩不符合要求;或者反过来;又或者是孔径符合要求,但是其额定扭矩太大,有点浪费。所以还要问一个,联轴器贵不贵?一般都是什么价位?是不是额定扭矩越大,价格越高?

请各位专家给点信息。

与本帖子中提到的问题无关的回答,也尽管写出来,通过本贴获取其他有用信息也好。

网友(2010-11-26):
多向有经验的专业人士请教,能增长你的知识面。

网友:
有的联轴器是标准的,设计轴的时候要根据联轴器来设计,但是如果轴的直径定了,可以做非标的联轴器。

网友:
顶 ……
搬个凳子来学习学习!!!!!!

网友:
联轴器的东西很多的,需要慢慢学习

网友:
你接触实物之后就会慢慢了解了

网友(2011-06-03):
联轴器现在有专业厂家做,你可以找一些样本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在实践中不到学习总结。

网友:
时间出真知
慢慢就会的

网友:
这玩意儿,是在找不到合适的,可跟据你的需要和所需的载荷自己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2011-07-06):
不同的轴孔可以和联轴器制造商下单时确认好,出货前加工孔径就OK了,属于特殊定制的时候是要确认的。否则拿回家就得自己加工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联轴器都是根据客户的轴径及长度来设计产品的。我们做的是球笼。

游客

网友(2012-05-11):
你们公司做联轴器的吗?可否请教一些问题?QQ826807836

网友(2011-07-21):
顶,好帖子,又长见识啦,以后这样的好帖子多发

网友:
有没有人,给点联轴器的资料啊

网友(2011-12-07):
1、联轴器的选择尽量选用标准的。
2、对于非标的轴径可以选择非标的联轴器。
3、非标的联轴器可以用符合要求的标准联轴器改孔径或者直接根据实际要求加工一个符合要求的联轴器。

网友(2012-03-09):
好好学习了
一定要天天向上

网友(2012-04-11):
这个很不好说清楚 最好找个联轴器生产厂家 咨询咨询 我们好多联轴器都是自己根据轴加工的孔

网友:
给我说说我公司的吧:
1,产品搅拌机;
2,计算扭矩和转速;
3,选取减速机型号和功率;
4,设计搅拌轴和最小轴径;
5,选择弹性柱销联轴器(根据扭矩选择联轴器型号);
5,加工联轴器内孔(配合最小轴径);
6,价格几百元。

网友:
根据轴的直径,参考标准的联轴器,可以自己设计一下非标联轴器

网友(2012-05-25):
我公司是专门销售高端弹性联轴器的,我们一般要求客户提供转速,功率,工况,安装尺寸,其他的我们搞定,各种联轴器都有,种类齐全,可以跟我交流QQ514628953

网友:
有些孔是自己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