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关于加工中心换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2):
有两个关于加工中心换刀的问题一直没有弄明白,想请教各位大虾~
1 工人在把刀换上加工中心刀库的时候,是先放到主轴上,然后通过操作面板,刀具参数输入数控系统,然后再通过面板,选择刀具所要放置的刀座,然后系统控制个执行机构将刀具放入刀库,还是说,通过操作面板讲刀库转到相应位置,手动放刀呢?
2 刀库内每把刀都有相应的T号。比如说,同一把刀,放在加工中心A时是T01,那如果放到另一台机床上,是不是就不是T01,而是另外编码了呢?
谢谢各位!很急的两个问题。。

可能是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一些朋友不太理解我的意思。我再解释一下。
加工中心与一般数控机床的区别就是他带有刀库,在加工工件的过程中可以自动换刀,节省时间,提高精度。
我这里说的装刀呢,不是指加工过程中的换刀,而是在加工之前,将加工工件所需的刀具挑选出来,装到刀库里面,待加工。
我们都知道,实际加工程序中,刀具的标志其实就是T代码Tx。刀库上的T代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是不可能改变的。
而我这里所说的T代码自动分配,T代码不是刀具终身的唯一代码的意思呢,比如讲,我现在加工了宝马的发动机,定义的三把刀T1、T2、T3,现在要换上奇瑞的发动机加工,那所用的刀具就不一样了,又是另外三把刀,所以刀库里面的刀具可能要重新装。那么这个时候,重新装上的刀,是不是又可能是叫T1、T2、T3呢?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西门子手册说,装刀的时候是自动分配T号的。比如说,工人要拿铣刀A,然后系统把A装入刀库并且自动生成T号假设是T03.
工人在编制程序的时候,比如说想换T03这把刀,程序是:T03 M06,那么,工人事先就应该知道T03是铣刀A刀。但是假设,他当初装到的时候就拿错了刀,比如拿的是铣刀B,可是自己却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可避免的有一下后果:用了铣刀B加工了工件。
是这样的吗?如何避免工人装错刀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谢谢!!

网友:
刀库都有一个刀是当前刀位,,此时主轴上的刀就是当前刀。也就是刀库中此刀位或者主轴上只可能有一把刀的,每次换刀开始时,机床先将主轴上的刀收入当前刀位,再开始旋转刀库至下一把刀。
同样的,比如要装把钻孔刀具,10号刀,,先要输入命令M06T10,机床执行换刀命令后,再将刀具手动装到主轴上即可。当然,这个刀具你也可以用上述方法把它定义成任何号刀具。
至于西门子中的那种自动分配T号的,我没见过。应该不可能的,,刀具号码的编排都是根据程序,事先定好的,如果系统另外再分配,那不是又得改程序。

网友:
1  加工中心是自动换刀,只要把相应的刀放到刀库中的刀号上,就可以通过指令或操作面板输进想要的刀号执行换刀指令就可以了
2一般自动换刀友两种有的是座位编码、还有刀柄编码。前一种的话识别刀位装在机床的刀盘上。第二是装在刀柄上  同一型号的加工中心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想您说的是机床加工工件是的自动换刀,这个时候的T号已经固定下来了。而我说的是,在加工工件之前的步骤,如何讲所需刀具放入刀库中,待加工。

网友:
刀库都有一个刀是当前刀位,,此时主轴上的刀就是当前刀。也就是刀库中此刀位或者主轴上只可能有一把刀的,每次换刀开始时,机床先将主轴上的刀收入当前刀位,再开始旋转刀库至下一把刀。/ 1  加工中心是自动换刀,只要把相应的刀放到刀库中的刀号上,就可以通过指令或操作面板输进想要的刀号执行换刀指令就可以了
2一般自动换刀友两种有的是座位编码、还有刀柄编码。前一种的话识别刀位装在机床的刀盘上。第二是装在刀柄上  同一型号的加工中心可以用

网友:
哎,买了加工中心,结果项目无期限冻结,哎……
沃尔沃被收购,害人啊

网友:
你好像还没有实际在加工中工作过,通常做好的程序是需要修改T刀号 H号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