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活塞杆产品出现技术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10-05-22):
求助大家磨床技术:
    加工活塞杆产品出现技术问题求救大家帮助,请问在磨床上面怎么来控制质量,现在磨床老是磨不走。郁闷死了。
    希望能够给小弟出出主意。磨工技术。

网友:
磨床老是磨不走?什么意思?
我们公司的活塞杆可比这大多了

网友:
1、外圆尺寸留磨量0.4-0.5mm,端面磨量0.3-0.4mm.
2、研磨中心孔,表面粗糙度Ra0.8以内,与顶尖配磨着色70%:
3、顶尖顶两端中心孔,力度适中;找正待加工面C面跳动不大于0.01mm.
4、粗磨c面尺寸留精磨余量0.2-0.3mm,靠磨端面留精磨余量0.1-0.2mm.且保证形位公差。
5、以c面为基准装夹,粗磨各外圆留余量0.2-0.3mm,靠磨端面留余量0.1-0.2mm,达个形位公差。
6、热处理及研磨中心孔
7、以两顶尖一次装夹精磨外圆及端面达图示尺寸。
(主要控制中心孔质量,及装夹时待加工面得跳动)

网友:
什么材质?硬度多少呀?这么长的轴,磨时会有让刀现象?磨时有跟刀架吗?

网友:
没有什么呀,很正常的一个零件。

网友:
是不是磨床有问题?
楼主能解释什么是“磨床老是磨不走”?

网友:
楼主说清楚啊,一些情况是怎么样子

网友:
什么材质,选用什么砂轮也是关键

网友:
这根轴看着简单,其实还真有些内容呢:典型的细长轴
    既然磨到Ra0.4肯定硬度不低于HRc42 ,如果再低,即使不是细长轴实现可比较困难。
    请问:是不是直径22段全跳动0.02和表面Ra0.4实现困难,表面硬度要求是多少。回答后帮你参谋参谋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
什么材质,有拿去电镀过吗

网友:
没表达清楚,有心帮你 但无力

网友:
双顶车,双顶磨,应该没文题

网友:
、外圆尺寸留磨量0.4-0.5mm,端面磨量0.3-0.4mm.
bbs.cmiw.cn2、研磨中心孔,表面粗糙度Ra0.8以内,与顶尖配磨着色70%:
bbs.cmiw.cn3、顶尖顶两端中心孔,力度适中;找正待加工面C面跳动不大于0.01mm.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4、粗磨c面尺寸留精磨余量0.2-0.3mm,靠磨端面留精磨余量0.1-0.2mm.且保证形位公差。
5、以c面为基准装夹,粗磨各外圆留余量0.2-0.3mm,靠磨端面留余量0.1-0.2mm,达个形位公差。
6、热处理及研磨中心孔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7、以两顶尖一次装夹精磨外圆及端面达图示尺寸。
中国机械社区(主要控制中心孔质量,及装夹时待加工面得跳动)

网友:
为什么要找正待加工表面c  怎么找正

网友:
学习学习等高手作答学习学习再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已经解决。还是出在技术问题。招聘了一个磨工。熟悉2个小时问题全解决。太强了。这就是技术。呵呵呵!

网友(2010-08-04):
如何解决的更应该与大家分析一下过程。
大家的一片热心!

网友(2010-11-15):
看不懂磨不走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想弄清楚,什么是磨不走。楼主应该要讲请出来

网友(2010-12-17):
摩擦焊机焊接成品活塞杆

  成品活塞杆成品摩擦焊接(成品油缸杆摩擦焊接)是全球普遍采用的先进技术,焊接质量好、生产效率高,还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固定资产投资。由于设备的技术含量高、制造难度大,所以被美、英、日三个国家垄断。
  我们为一家中美合资企业生产的活塞杆成品焊接摩擦焊机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将彻底改写我国大规格活塞杆成品摩擦焊接完全依赖进口和进口设备的历史!
  我们唯一能够制造国内最大的400吨摩擦焊机,以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品活塞杆摩擦焊机、双头车桥摩擦焊机。

网友:
很一般的零件,可能磨床有问题吧,15分钟必须搞定不然就出洋相了

网友(2021-11-04):
|yaochengle发表于 06-14 07:56、外圆尺寸留磨量0.4-0.5mm,端面磨量0.3-0.4mm.

bbs.cmiw.cn2、研磨中心孔,表面粗糙度Ra0.8以内,与顶尖配磨着色70%:

bbs.cmiw.cn3、顶尖顶两端中心孔,力度适中;找正待加工面C面跳动不大于0.01mm.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4、粗磨c面尺寸留精磨余量0.2-0.3mm,靠磨端面留精磨余量0.1-0.2mm.且保证形位公差。

5、以c面为基准装夹,粗磨各外圆留余量0.2-0.3mm,靠磨端面留余量0.1-0.2mm,达个形位公差。

6、热处理及研磨中心孔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7、以两顶尖一次装夹精磨外圆及端面达图示尺寸。

中国机械社区(主要控制中心孔质量,及装夹时待加工面得跳动)
我也有问题想请教你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