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铜量为65%以上的薄壁铜管,数控车床加工过程中出现变形!

楼主(2010-05-22):
由于加工材料为含铜量为65%以上的薄壁铜管,尺寸为外径16,内径13.08的铜管,长度为144.45。
现在数控车床加工过程中出现变形,中间也加芯棒了,但还是变形,芯棒拿不出来了。
所以求助各位大师,有没有好方法可以加工出来。
谢谢!
联系方式:QQ:603733460

网友:
发我邮箱,帮你参谋参谋

网友:
让人帮你,你还设下载威望啊,鄙视

网友:
应该参考薄壁件的加工方法,另外将图直接贴出来。

网友:
贴个图吧
薄壁件加工变形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楼主:
图纸已上传,请各位大师参谋一下。
可以加QQ,我在线

网友:
我觉得不难,方法是孔下芯过渡配合,加工后抽出芯棒即可,无难加工之忧,也无撤芯后变形之虑.
         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帖!
       但现在,加过芯棒了,可是加工完以后,芯棒拿不出来了!请大师你指点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
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以贴出,请大师你多多指教!

网友:
试着用火烘下呢,哈哈

网友:
我不懂图纸,楼主加工的是螺纹么?全根上面都加工螺纹么?给个回复,只要不是全根都做螺纹我个人认为有点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你内孔精度足够好,公差要求比较严格点。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看看我所写的,不知道是否有点意思呢?顶尖使用的是活动顶尖。

网友:
15.875》》1.0583》》14.8167》》13.08
单边不到0.9厚,有两种方案:
1.先做孔,做牙时孔内固定用涨管
2.先做牙,然后以牙为基准做孔
    就看楼主是啥设备和条件了

网友:
做一个孔径与铜管外径一样的弹簧夹套,壁厚5mm就行了,如产量成千上万。最好淬火。不论怎样夹材料都不会变形。加长料,伸出需要加工的长度,夹紧,加顶针。螺纹加工好后切断。

网友:
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加工的呢?我们也是做薄壁细长工件的我做的是吕材的直径是10的内径为8.6长度为300的工件不只对你的加工有没有帮助呢

网友:
大家给的方法都不错啊

网友:
薄壁件的变形总是存在的,这要看零件的尺寸和形位公差,加芯棒的做法是对的,我不知道你的芯棒的结构如何,但如果我来做,芯棒的结构应该是:1、轴向开槽,轴心钻孔,从径向接通槽以通冷却液;2、芯棒应该有锥度,利于取出。

网友:
使用弹簧夹装夹,或者自镗一付软爪出来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