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有几种减速方法

楼主(2010-05-22):
各位师傅指点下,想做玩具车,然后小电机除了齿轮减速器外还有什么好方法实现减速实现减速,最简单实用的方法、。

网友:
同步齿形带不知可否?

楼主:
只能用小的电机 很小很小的

网友:
把电流电压变小 加上一个电阻 嘿嘿 不过转矩也小了 功率也会下降

网友:
加一个无级减速机或变频器

网友:
加个蜗轮蜗杆减速能减少结构太到减速的目的

楼主:
恩  谢谢大家  我用改变电压的方法试下

网友:
选择带齿轮减速的微型直流电动机价格不足十元,使用有力,比较耐用。

网友:
因为楼主是要做玩具车,我还是建议买带减速器的小电机

网友:
自带减速器的小电机外面很多,楼主没有必要为电机再外加减速。

网友:
选择带齿轮减速的微型直流电动机价格不足十元,使用有力,比较耐用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楼主(2010-06-28):
恩  用带减速的直流电动机确实行 不过那东西对重量有很大要求 不知道现在市面上有没有那种齿轮是塑料的哦?

网友:
自带减速器的小电机外面很多,楼主没有必要为电机再外加减速

网友:
选择带齿轮减速的微型直流电动机价格不足十元,使用有力,比较耐用 有那种齿轮是塑料的

网友:
应该有很多方法的,有机械也有电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