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管材,用普通碱性焊条(J422)补焊多次,无一例外的漏!

楼主(2010-05-22):
铸钢管材,用普通碱性焊条(J422)补焊多次,无一例外的漏,为什么啊?应该用什么焊条才行啊?

网友:
采用不锈钢焊条焊接 ,焊前预热到200-250,严格控制层间温度在250-300,焊后保温缓冷至室温。

楼主:
得分,谢谢。还用去应力处理不?

网友:
保温缓冷就可以减小焊接残余应力,可以再用超声冲击的方式减小节点部位的焊接残余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