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形位公差怎么设置?

楼主(2010-05-23):
sw中形位公差和基准面符号怎么修改大小?

网友:
为什么要改,没必要啊。SW的工程图框是标准的,比例改变的只是视图的大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中形位公差或基准代号,将“使用文档字体”前的对号√去掉,然后点击字体,高度那里默认是3.50mm,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大小,比如7.00mm就是放大一倍,以此类推。

PS:我是在2007下试验的,不清楚是否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基准代号改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也没找到简单的方法

网友(2013-01-23):
选择系统选项-文档属性-注解-基准点,改字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