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聚乙烯材料与钢件如何粘接?

楼主(2010-05-23):
我们加工一个产品需要把聚乙烯板与钢板粘接,选择了各种胶效果非常不理想,请问高手和专家聚乙烯材料与钢件如何粘接?谢谢!

网友(2010-06-29):
504胶水。

我们是和QT450贴。

网友:
你检查一下tracepro的Datebase,如果里面没有,你可以在定义中编辑材料属性,将其import。另外,安装目录下的那些txt文档和Datebase是两回事,软件加载的是TracePro.mdb。

老鹰 -10

网友(2011-06-08):
检查下表面清洁度,换用胶带试下吧,两面不同的胶水,效果绝对好

网友:
可以选择厚一点的VHB胶带,or BV胶水试下,行业有类似做法

网友:
飘过,刷威望。。。。。。。。。。。。。。。

网友:
没有很好的答案哦!个人感觉这个问题不是很好解决的,因为聚乙烯不能融化渗入钢材表面,而胶也不能渗入聚乙烯材料,所以可能只能采用包覆性的方法加上在钢材上做一些限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