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只有在电脑连网的情况下,才能正常打开!

楼主(2010-05-23):
我想问一下,我安装的pro-e打开了经常出问题。只有在电脑连网的情况下,才能正常打开,而电脑断网的情况下,却打不开。这样很不方便,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去解决,请教高手呀。

网友:
在百度里能找到解决办法。
原因是安装时候网卡选择的问题。

网友:
没有破解好,需要使用本地许可文件加载

网友:
去百度上看看,要改IP地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本地文件

网友:
设个虚拟网卡就行了,网上邻居右键-属性-本地连接右键-属性-在里面添加连接,重启就行

网友:
哦 这样啊  也许 我 也 会 遇到 这个 问题 呢  提前 解决 了  。。。

网友(2010-07-25):
可能License文件没成功导入吧

网友:
到现在我也没装上了,很笨啊

网友(2010-10-10):
你怎么搞了像正版安装的一样啊  你安装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
先按6楼装好虚拟网卡后重装

网友:
不是说要联网,而是不能禁用网卡就行了2 [9 z# c+ L8 T9 ?6 T
或者直接虚拟网卡也可以

网友:
主要是license文件比较复杂一点,上百度上找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