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该零件的加工方法!比较费时费工!

楼主(2010-05-23):
该零件中间R60圆弧,两边斜面为100度的,两边落刀槽宽度为40(图上少标了),现加工方法(费工费时)工序流程为:在一专用机床上铣出两边R60落刀槽——在加工中心粗铣R60面(留0。50的余量)——用 R60圆弧成型刀加工中间R弧面(加工中心)——用燕尾刀在铣出两边100度角度(加工中心)。加工此零件一只总共要用3.5小时,并且R60的成型刀不耐用(一把最多只能做7只)。后来想在数控刨床上加工此面,结果刨两边斜面无法退刀。加工中间R弧面邀人工多次换刀粗糙度也达不到要求。烦劳大伙帮参考参考。还有别的什么方法。

网友:
该零件中间R60圆弧段应改进设计。

楼主:
大体形状就是这样的了。这年头客户就是上帝。稍作改进可能性不大!客户部认同。

网友:
左右分成两部分,再用螺栓连接上

楼主:
呵呵 。不行的。产品是一个整体浇铸件。且外部承受载荷较大。只能整体加工。

网友:
真没什么好办法,要怪就怪设计的吧

网友:
设计时为什么不考虑工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楼主只负责加工,总不能埋怨客户吧

网友:
这个图好像少了些视图吧,看不太懂这个图啊。

网友:
电脉冲试试看。可能更加费时费工!

网友:
高手太多。都没看懂图中的零件是什么样dee

网友:
用线切割加工,行不行!

网友:
楼主的图纸确实有些问题,貌似也能猜出他的意图。随便画了个示意图,不知道是否正确,还请楼主确认一下。如果正确,会对看帖的人一些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完全正确。

网友:
先铣出两端的圆弧槽,再把件立起来夹到旋转工作台上,旋转工作台放到插床上,调整插刀刀尖的旋转半径与件的圆弧底面的半径重合,也就是件的圆弧底面旋转的中心与旋转工作台的中心重合,同时也与插刀的刀架杆中心重合,三中心重合,加工时只要旋转工作台就可把件中间的槽插出来,当然插刀作几次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非常感谢你能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见解。不过你说的原理大体和在数控跑床上加工差不多。刨或拉两边斜面时第一是无法退刀,二是加工的粗糙度达不到要求。

楼主:
大家能不能对加工中间R60圆弧专用到的设计提出一些建议方法。刀具刃角部分省略了。大体就这么个样,两个刃(硬质合金焊接)。

网友:
楼主具体要求都没说,尺寸精度是多少,粗糙度是多少,材料如何?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楚粗糙度是多少

网友:
一看就是不懂机加工艺的人设计的,既然如此,那就要他个天价,还管他刀具是否耐磨。还有既然业务部敢接这个,那就不必在意它的成本高低,加工出来就已经很不易了。

网友:
内部挤压成型,然后加工外面。这样应该简单点。

楼主:
这种零件我们也买了个国外的回来研究过,他们表面的确有加工的痕迹,并且粗糙度达到3.2,我们现在的粗糙度只要求达到6。3就行了。

网友:
这年头客户就是上帝。稍作改进可能性不大!

网友:
一定要按国外的吗?能不能改进一下设计呢

网友:
大家能不能对加工中间R60圆弧专用到的设计提出一些建议方法。刀具刃角部分省略了。大体就这么个样,两个刃( ...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这办法挺好的!

网友:
路过,顶一下
这个要省时省力比较难。

网友:
上五轴加工中心精加工

网友:
可不可以把加工通部分的R60在车床上加工,在上刨床或插床

网友:
我是个外行,只当做减法了。
对R60圆弧面。只需要再加半轴即可,铣床+夹具。
1. 用可以倾斜的平口钳装夹:根据平口钳的旋转圆心,调整工件安装高度; 加工过程中调整平口钳倾斜角度即可。
2. 旋转面控制为只能在一个平面内旋转,工件安装位置和旋转角度,都增加限位装置。
这样R60面可一次装夹,扒开角度限位销,还可直接加工两端,精度就取决于这个钳子了

网友:
来学习的 ,来几位中年大叔级别的高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1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样的结构设计还谈什么刚性?
把两个燕尾部份做分体,然后再焊接.
主体件做车加工或镗加工了.

如果不能做分体的,那你还是选择先镗后铣,在4轴上完成.
明白了吗?

网友:
确实是国际性的难题,了解下 等大叔出好主意

楼主:
这是在加工中心(四轴)上使用的R60圆弧成型刀。刀片(硬质合金焊接)的各种角度就省略了。请大家帮我看看这种刀在设计上存在哪些问题(实用过程中容易崩刃)。正常一把刀加工3-7只产品就报废了(加工余量0.50)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大家对此问题的关注。在此我做个补充,该图只是一个简图,主要问题就是加工中间的去除落刀槽的R弧面。(以为我用专用刀具专用机床20分钟能就能完成两端落刀槽的加工)

网友:
设计问题,没考虑加工工艺啊

网友:
崩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吃刀量大?还是吃刀面积大?还是刀片太单薄?还是切削刃角度不合适?还是没有排屑?还是切削量本身就是很大(一个刀挺20多个小时)?用这个刀是因为精度原因么?
既然用四轴,那这第4轴是不是可以用?
中间R弧面及两边刚好是个扇形面。可否用这第4轴来实现,只要装夹位置合适,转动角度的精度够又可控,通过工件旋转一定角度,用最常用的立铣或者端铣刀,可否形成这个R弧面及扇形的2边?这样起码可以免去刀具之苦。

网友:
主轴转速多少?刀具为什么2刃,而不是多刃?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加工过程中式采用四轴进行加工。即工作台旋转一个角度成型刀走一刀,然后依次类推一共旋转4个角度。4个同心R弧连接成一个整体圆弧。两边斜面采用燕尾角度刀加工。现在的问题就是看R弧成型刀具上有何问题。(切削量值有0.5)进给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刀好像很大,如果没算错,单片刀刃超过13mm长。
刀柄有多粗呢,又多短,焊接面积多大?即便刀的刚性很好,也怀疑合金能否承受这么大的扭力?
如果按刀直径缩小一半算,受力减小到1/4,破坏力减小到不只是1/4,应该可以大大延长刀的寿命吧?
另外,是否可以不用这个刀,比如整个弧面由N个整体圆弧构成,靠第4轴的旋转来加工,这样刀就解决了,而且两端落刀槽可以一并加工。
我完全不懂,只为学习,说错了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
我算了一下,单片刀刃有13mm, 好长。
如果刀片改小一半,受力应该是1/4吧,破坏力就更小了,会不会好些?
另外,可否改变刀路: 利用第4轴旋转,用N个整体圆弧构成弧面,干脆就不用这种刀了;两端的落刀槽也可以一并加工。不知道是否可行?
我完全不懂,只为学习讨论,理解不对的地方望指正。

网友:
我的意见也是左右分开做两件,然后靠铆 靠栓,随便你了

网友:
补充以下,我不知道你这东西哪里用,对那些部位要求高。如果可能最好是上下分,那样最好加工

网友:
斜过来装夹,可以省一道工序,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工件斜不斜加工中心四轴可以任意变换角度,至于大家说的连两边落刀槽一并加工我在这里解释下,落到槽在加工的过程中(余量大约为4mm左右)如果使用立铣刀加工两边不能清角此道工序已经成熟,其同轴度 粗造度 公差(0~-0.08)均能得到保证。现在我想让大家看看我使用的R60圆弧专用刀具的设计合理性。此刀的直径为40左右,为两边(硬质合金)焊接式刀具。刀具的强度和精度都比较难保证。

网友:
搞到最后楼主连工件材质都没给出!
但贴子却顶到了40多楼!
看来大家都在打混(包我本人----深刻检讨中)。
楼主,刀的选择要看工件材质。把工件材质报上来。

楼主:
工件的材料是合金中碳钢。材料的特点是:材质的硬度比较高,具有一定的韧性。

网友:
合金中碳钢选硬质合金刀具没错!
但为啥寿命如此短呢?切削参数需要调整。
另,请问一下楼主:用切削液没?如果用了,用的是啥切削液?

网友:
什么材质的?.................................................

楼主:
由于切削的余量比较小。所以没用切削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计制作R弧成型刀具的经验或建议,希望给一些参考。

网友:
始终没懂,为什么不可以,让工件左右摆动来加工,如图(以红点为第4轴心):

网友:
用线切割把燕尾槽加工好,用成型刀铣削两端,好了,给钱吧。

网友:
用线切割,保证质量,复杂形状要想快只有这个法,成本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14#正确的话,那你得主视图表达就有问题了。
回主题,这个零件只有考虑特种加工了。还有46#的方法比较有创意,呵呵

网友:
“由于切削的余量比较小。所以没用切削液。”
==》可以考虑用点机油润滑润滑,帮刀具散散热。另,刀具易坏是易打刀吗?如果是易打刀的话就是机床的震动过大(刀具半径过大---相对于你的机床的功率来说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计制作R弧成型刀具的经验或建议,希望给一些参考。”
==》另外强烈推荐你用电火花加工,如果自己没机床可外包,我就在昆山,南通离昆山不远,昆山做电火花的一票一票的。

网友:
回复58#
按GB的机械制图,如图示应加条横线。不过,Pro_E里面的剖视图里选项有一项显示局部的选项,选中后,就是楼主所画的样子(人美国人有这种剖视图,不算楼主画错)

网友:
B-B 面可不可以经普铣去量后,用电火花加工,

楼主:
请大家注意了,该产品现采用的方法是专用机床铣两边R60圆弧——通过加工中心和R弧成型刀具旋转四轴来加工中间的圆弧(由于刀具直径的缘故,机床必须旋转四个角度才能此R弧面)——采用燕尾刀铣出两边斜面——卸工件。

楼主:
回复 网友G:

    此图并没有画错,局部视图上也没有直线。请大家注意看R60圆弧上的另一圆弧。

网友:
看来大家对工件观察得都不是太仔细哦,贝氏弧线挺厉害的。

网友:
楼主的图纸,如果不随制图人走的话,有点难理解。可能是我本人的识图水平问题。

网友:
多看 多学习
感觉图纸不怎么看的懂

网友:
做个电极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考虑一下找刀具供应商帮你设计一把舍弃式的刀吧。或者可以试一下现在的刀具刃口钝化,钝化量小于进给

网友:
刀具易损,和切削参数问题有关,具体的切削参数是多少?

网友:
看完了,自己没有好办法,但较赞同46楼的李琳方法

网友:
还想过用镗床啊,或者用车床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