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73加工椭圆,为什么“标准角”和“判断角”不相等---请教

楼主(2010-05-23):
用G73加工椭圆,为什么“标准角”和“判断角”不相等啊?如何计算判断角?

网友:
椭圆要计算它的两个焦点。。。

网友:
??/
楼主是用参数方程的吗?
图纸的角和参数方程角是不一样的,具体公式记不得了,不过有些书上有这个公式。或者百度搜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标准角很难算的,干嘛不用SQRT做呢,简单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