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激光加工设备价格大概多少?

楼主(2010-05-23):
哪位大侠知道一台激光加工设备价格范围大概是多少
激光加工的前景怎么样
行业应用有哪些
谢谢了 小生才疏学浅 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价格我不清楚,得依不同需求去询价
与我工作性质相关的激光割钣这边(台灣)多得是,住家方圆10公里光凭路边招牌就能找到不只十家代客加工厂,多数搭配折钣代工;但在内地珠三角/长三角/闽浙沿海诸多阅历,除了在上海嘉定省道看到一家,媒体广告都是激光雕刻,甚少割板代工;内地激光切割与钣金代工业务估计有很大缺口
就我所知,割板业务对象多是薄板机箱,不锈钢与压克力广告招牌与少量多样的钣钳部件开发打样居多,我以往工作多是开发以管钣部件为主体架构的产品,以激光割板打样工艺特多,内地多以快走丝线割替代,但工件大又多孔就难搞,而单价成本与加工速度激光工艺优势也很明显
电视上看老美开发管结构车架,管端搭接断面也常以激光切割,管工件可旋转与轴向运动,底盘车架结构部件也习惯以激光割板后再焊合成空间结构体
附图原型车板件几乎都是激光切割再依需求折弯焊接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加工方法,待学习的太多了!!!

网友:
这种设备应该价格不菲啊。

网友:
我同学在一家激光切割加工企业当经理回头我问问他,激光切割一般就是精确加工板材,加工成需要的尺寸形状,比如亚克力、不锈钢板等。

网友:
好想法啊,激光加工应该不错。只是激光加工设备的种类应该也不少吧 !咋就没人了解它们的价格呢?

网友:
要牌子和功率  150W~1000W

网友(2010-07-05):
激光切割机进口的在200万以上,国产的100万,如果不是加工精密的工件,买国产的就可以了。

网友:
要200-300万以上,具体的还要看牌子!

网友:
激光切割设备有很多种激光器。根据激光器的不同。价格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二氧化碳激光器和光纤激光器的差价相同功率的可能相差好几十万。进口的和国外的机床差价更大。最便宜的从一百多万到较贵的三百甚至四百多万(进口的).看你个人的要求了。我现在就转行搞这个床子的设计了。

网友(2010-12-30):
精度要求不是特别特别高的话,可以考虑水切割。激光切割高于6mm,速度就不是很理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啊,要看功率大小的,机型规格等才好说!还要看牌子!如果加工薄板材国产的就OK了!厚板材的话就买进口的!

网友(2011-02-09):
很多种,价格差别很大,从几十万到上千万的都有

网友:
估计便宜的12w-15w!!!

网友(2011-03-13):
望而观止

网友:
我就是干这个的,还是学徒,用的国产切割机,听说要三百多万。不过质量不好,经常出问题。

网友:
激光加工包含激光切割、焊接、打标等等。而且里面又分了N多种;比如发生器有YAG、CO2等,另外还有各种功率不同的
;要按你的需求来做不同的选择。这个行业覆盖范围很大,价格也是差别非常之大

网友(2011-05-07):
你说的应该是激光切割设备吧?要看牌子以及功率了,牌子、功率不同相差很大,一台200w的国产的一百来万吧,500瓦就要300来万了。

网友(2011-08-17):
瑞士百超  机器不错

网友:
激光切割设备的价格要看牌子以及功率了,价格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的都有。

网友:
反正比较贵,尤其是激光发生器这块,里面有很多东西成本比较高。

网友(2011-09-23):
瑞士百超的    4KW的     450W到500W     国产的  大族  差不多100W-120W  还有通快和阿玛达的不知道   但用的也比较多!  可以考虑用等数控离子切割机代替啊  我这有全套图纸 当初自己设计的!

网友:
团结普瑞玛的3kw的300多万

网友:
团结的3KW要300W?哪个这么傻呀!

网友:
那么贵啊,有市场哟。有钱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