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怎样煮黑,用什么材料,怎么配比?

楼主(2010-05-23):
球墨铸铁怎样煮黑,用什么材料,怎么配比???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能够在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说的是发黑?

网友:
呵呵,就应该这家伙T了,来论坛买性药来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热处理发黑工艺吧?

网友:
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
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

中国机械社区金属“发蓝”药液
采用碱性氧化法或酸性氧化法;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此处理过程称为“发蓝”。 黑色金属表面经“发蓝”处理后所形成的氧化膜,其外层主要是四氧化三铁,内层为氧化亚铁。
一、碱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硝酸钠50~100克氢氧化钠600~700克亚硝酸钠100~200克水1000克 "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搅拌条件下,依次把各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1)金属表面务必洗净和干燥以后,才能进行“发篮”处理。
(2)金属器件进行“发蓝”处理条件与金属中的含碳量有关,“发蓝”药液温度及金属器件在其中的处理时间可参考下表。
金属中含碳量%------工作温度(℃)----处理时间(分)----开始终止 5 C1 Y1 大于0.7--------------135-137------------143--------------10-30
0.5-0.7--------------135-140------------150--------------30-50
0.4--------------142-145----------153-155------------40-60
合金钢---------------142-145----------153-155------------60-90
(3)每隔一星期左右按期分析溶液中硝酸钠、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含量,以便及时补充有关成分。一般使用半年后就应更换全部溶液。
(4)金属“发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于。二、酸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磷酸3~10克硝酸钙80~100克过氧化锰10~15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不断搅拌条件下,依次把磷酸、过氧化锰和硝酸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1)金属器件先经洗净和干燥后才能进行“发蓝”处理。
(2)此法所得保护膜呈黑色,其主要成分是由磷酸钙和铁的氧化物所组成,其耐腐能力和机械强度均超过碱性氧化法所得的保护膜。 bbs.cmiw.cn
4.“发蓝”工作温度为100℃,处理时间为40~45分钟。在处理碳素钢时,药液中磷酸含量控制在3~5克/升;处理合金钢或铸钢时,磷酸含量控制在5~10克/升。应注意定期分析药液磷酸的含量。
发蓝”处理后金属器件的清洗方法同上。

网友:
好象铸铁发黑时出来发点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