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小内大的孔加工---如图,请教

楼主(2010-05-23):
我的工件直径6毫米的孔内需要加工一直径7毫米长度7毫米的外小内大的孔,大家有什么可行的方案?(数控加工除外)

网友:
·你这产品是方的还是圆的了?
要是圆的磨把镗刀 因为你的孔径很小 车出来会有震刀痕迹·我相信有经验的老师傅还是能克服的
要是方的 你可以拿把5MM的铣刀改把T形刀 上加工中心走出来·

网友:
你的图是局部图没有反应出全部,7mm的下面还有更大的孔,掉头就可以直接钻7mm的孔。

楼主:
省略了尺寸的图发上来,需简单快捷的加工方式加工,谢谢!

网友:
俺手边有一款这种产品,材料是铝,不过是用数控加工的,外孔4,内孔5,而且是肓孔…………
不知道精铸能否达到这样的精度呢?

网友:
用镗刀加工应该可以!

网友:
直接用7字型镗刀,行不行?

网友:
把工件倒过来加工不就行了

网友:
学习~
貌似有两位朋友看错图纸了,是两个小孔夹着一个大孔,倒过来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7mm那个孔应该是铸造孔,铸造来得方便些。

网友:
看图纸你这个应该是类似油路连接体,标注的加工7MM的孔感觉应该是考虑到通径问题。可以不做考虑

网友:
7mm那个孔没要求啊 应该是铸造孔,铸造来得方便些。支持!!!

网友:
单边只有0.5加工量,做个小内孔车刀,四爪或专用工装夹着车

网友:
首先没有理解你的工件为什么要设计成外小内大呢?
就光看这张图纸的话没有看到他的作用,

网友:
楼主讲讲设计原理把,什么作用啊。

网友:
7mm那个孔应该是非配合尺寸,当阀芯移动到此时形成通路而已,即阀芯上的径向孔,不必在周向对准该工件的横孔。
铸造当然是最简便的办法,如需切削加工也并非难事。楼上诸位的方法均可考虑。

网友:
看来镗孔主要看你的刀 和师傅的水平了啊

网友:
7MM孔预铸出来不可实现,如果是阀体就不允许。
因此16#的言论不可信。
建议采用鏜加工,双柱立式坐标鏜能完成该加工。

网友:
应该有很多种方式加工都能完成啊

网友:
要看加工量的大小,多的话,精铸和做工装上车床来的简单些,量小的话镗或数控要好一些。

网友(2010-06-23):
加把T型勾槽刀就可以了呀

网友:
虽然孔确实小,但单边加工余量0.5mm,加工位置最长也不过36mm。上车床,用高速钢磨一把小7形刀,应该能完成吧。不过估计效率不高····

网友:
沟槽刀在数控上加应该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精度要求,加工量也不,大用四爪卡盘夹住,在车床上用镗刀镗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此孔已经在车床上用镗刀解决掉了。

网友:
用专用刀具加工,效率高。

网友:
别理他,7mm的孔完全没用!

网友:
1:车床车出来;2:不知道电火花行吗;

网友:
一般可以用镗刀试试看。我以前车阀门都是这样的。

网友:
29楼,电火花行,就是效率低费用高,车是最省工省成本的方法

网友:
一个字: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