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镗孔加工精度粗糙度---请教

楼主(2010-05-23):
跪求各位大哥师傅,反镗孔粗糙度1.6的不好保。孔径60.015+-0.015的长度42

网友:
通过孔多大尺寸的?如果直径差对镗刀没有干涉,应当跟正镗没什么区别

网友:
这样很难说,吧图纸发来看看

网友:
可以从刀具上考虑下,可能你的刀具刚性不够。

网友:
从刀具的直径上看,一般反镗大于3倍径,就要考虑,刀的R角,及角度

楼主:

回复 楼主:

    孔深度是200的从地下往上42长需要反镗,上面也是一个对称的直径60.015的孔,中间孔是直径58.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