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proe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23):
  我帮朋友装的proe 4.0 ,装上之后,直线、圆、圆弧等后边那个小三角却不显示,这连中心线都做不出来,这可怎么用!
  还请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过啦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呀!在线急等呀!

网友:
这图像上看上去有小三角出现啊。
使用正版软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你说啥,可能是config.win问题。菜单栏空白处点右键,命令,弹出的定制窗口点命令选项卡,目录:插入,然后找到模型基准拖到界面菜单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图像的确有小三角出现,不过帮别人装的那个没有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跟cad一样可以自己定制菜单的
见4楼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让我再研究一下。我还以为是计算机硬件问题呢
小弟在这儿谢过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样的安装方法,为什么到她机器上却不显示,郁闷中

网友:
自己可以在右边的菜单右键,选自己需要的打钩

网友:
是不是在组件的模型特征下没有激活子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
比如说基准点后的那个小黑三角,装上之后不显示,但是在那个位置单击,还是会出现左拉菜单的。怎样才能将那个三角符号显示出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呀!草绘都不能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
比如说基准点后的那个小黑三角,装上之后不显示,但是在那个位置单击,还是会出现左拉菜单的。怎样才能将那个三角符号显示出来呢

网友:
如果安装程序在别的机子上没问题,更新一下这台机子的显卡驱动试试。如果不行可能是系统问题。PROE遇到某些显卡确实存在显示方面的问题,我遇到过两台机子ATI的显卡草绘线条无法显示,更新驱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我马上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