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中心 4轴 旋转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3):
我们4轴的机床 ,在旋转半径200的地方按了一个平板, 装上虎钳 ,做一个旋转 斜度为+5 和—5度的孔 ,旋转角度都是以工件中心 平分旋转的, 一个是Y-20  一个是y20  ,X轴都是零 ,加工深度都是59,做出来的孔是相差1个毫米 ,+5度的时候只有58.8,  先用铣刀铣踩也是差那么多,  实在找不到解释的理由-----有谁知道吗?

网友:
安装误差导致的。
不然你放块平板,打平以后,直接用手轮对加工面,两个位置的Z坐标的差值应该就是你加工出来的误差。
第一,确保平板在0度时是水平的。
第二,确保回转轴线在你预定的垂直面内。
不然,只能根据加工情况做误差补偿。

网友A:
工作台旋转轴线和零件中心不重合。
你是用三坐标量的嘛?

楼主:
二楼,说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做的这个产品工序很多 ,都是一个中心,测量的时候 边距相差不到0.05,怎么可能是安装误差.

3楼说的有道理,  但是没有解释清楚,  正因为安装平板在旋转中心以外,  所以旋转+正5度 ,与旋转—5度不在同一个刀补 ,昨天我再重新调试了一次  ,也就发现问题就出在这 ,请问你公司 怎么加工这样的产品的!

网友:
偏转坐标应该安照工件的中心来偏转。而不是直接用C轴角度来偏转。直接偏C轴是会有误差的。因为你的工件中心并不和回转中心重合。

网友(2010-12-12):
回复 楼主:

如果可以我感觉在这两个旋转的角度可以坐两个子坐标,差多少直接补上去(首件调试时把两坐标调好,我以前做落地镗铣床时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1-03-07):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什么系统?难道厂家没编辑控制程序吗?

网友:
旋转的误区,你要保证四轴的旋转中心和产品的旋转中心一至是很难的。你去请教一下做过卧加的师傅吧。

网友(2012-06-17):
引用 网友A:
工作台旋转轴线和零件中心不重合。
你是用三坐标量的嘛?

正解。问题很明显

网友:
工件的中心与机床的旋转中心不重合而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说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做的这个产品工序很多 ,都是一个中心,测量的时候 边距相差不 ...

弥补方法:
第一步 找到工件中心的机械坐标值并清零相对坐标
第二步 找到工作台 的机械坐标值并读出此时的相对坐标
第三步 利用CAD 软件的旋转功能找出所应转的度数
第四步 编程加工

网友:
当然 也有会通过前两步计算转角数的 呵呵我比较懒 画个图你看下希望楼主看的懂

网友(2012-11-24):
学习,过段时间也要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