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辊轧机304,304的工艺是怎么计算出来?

楼主(2010-05-23):
二十辊轧机304,304的工艺是怎么计算出来?
入口厚度,出口厚度,轧制力,前后张力,速度,一中间的锥度应该怎么给定?

网友:
有专门的轧制力计算公式,你可以看看,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经验修正,这个,各厂子不一样,你要具体看是哪个厂子用的,

网友:
一般算轧制力都用斯通公式,LZ可以查查
但是不知道20辊轧机适用不适用

网友:
总体说,就是Stone公式,但20辊结构层次多,轧制分力计算量特别大,对计算精度有很高要求,还有一些特殊的对20辊结构的修正,

网友:
对师傅顶礼膜拜!
还要看材质的加工硬化曲线,很麻烦的东西,我们单位改工艺都是通过实践来得出的,我也记录过一些轧制参数,同规格同材质卷,改变下张、压下率或者张力,看看每次实际轧制力参数有无变动,很费时间,但是效果很好

网友:
二十辊轧机——森基米尔轧机,上下辊分别为1-2-3-4。结构紧凑,轧制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