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球面打孔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0-05-23):
目的:在这样的一个锅上排布53的基板,然后加一个压紧的,排布的越多越好,
附件是我在CAD上排布的,由于是球面的,平面上也许有干涉,所以想用立体验证一下,求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是不是我的问题没有表达清楚,所以大家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没有人可以回复我呢?
不好意思,我一急就描述不清楚了,大家如果不清楚,可以回帖问一下,谢谢!
下面再增加一些信息
这是CAD档的压紧详细,是在1200xSR1100的4分割球面上法向面上打53的孔和M3的压紧用螺丝孔,然后放基片上去

这是我自己在画的,因为是基准平面两边分的,我不知道如何阵列

网友:
我认为你已经画好了立体图了!只要把盖板逐一安装上就可以自己验证了!

楼主:
我认为你已经画好了立体图了!只要把盖板逐一安装上就可以自己验证了!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没阵列是3列孔因为是基准面两边偏,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

另这个我也不会画,

谢谢你的回复,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都是高手,咱来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了  也只能这样了  能帮的 就是 顶了

网友:
還沒想過可以這樣畫,謝謝其他大大的回帖,小弟學習了,順便頂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一下

网友(2010-07-11):
PROE不是有面驱动阵列命令吗,不需要一个一个的画,那太浪费时间啦!熟悉一下吧?

网友:
不好意思,请问“1200xSR1100的4分割球面”具体是什么意思啊,1/4的SR1200及SR1100的球环面?

网友:
可以用投影阵列没??

网友:
这很简单的,还是多熟练熟练软件吧

网友:
如此反复操作即可

网友:
大哥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可否考一份啊?

网友:
什么基准面两边分?不行你就再阵列
你的一个扇区不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