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溢流后,回邮箱的压力是多大?

楼主(2010-05-23):
一直很迷惑,溢流阀溢流后,回油箱的压力是多大,压力是0,还是溢流时候的压力值?

网友:
阀前是溢流压力,阀后是零

网友:
压力是零,因为压力是有负载决定的,没有负载就没有压力,这是液压的常识

网友:
负载决定压力!溢流后回油箱的肯定是0,前面的负载如果工作肯定就是你调定的压力值

网友:
压力取决于负载,按照理论上来说,应该是0

网友:
压力取决于负载,按照理论上来说,应该不是0

网友A:
这是常识,负载决定压力,阀前是溢流压力,阀后是零

网友:
负载决定压力,阀前取决于溢流阀设定的压力,回油箱肯定为0

网友:
阀入口时溢流压力,阀出口大约为零。

网友:
出了阀当然是0啊。 楼主

网友:
溢流阀回油箱压力不一定为零,经过管道或各种装置回到油箱会有背压,只是大小不同,有以下几种可能:
1,回油过滤器
2,冷却器
3,若是比例溢流阀,通常在回路应设置单向阀,以保证其正常工作
出口背压很小,用系统压力表检测出口背压时表针基本不动,会使人误认为是0。应采用5-6Mpa的低压表检测。

网友:
看看就行 不想说话。。。

网友:
回油箱了,压力当然是0

网友(2010-09-05):
阀入口时溢流压力,阀出口大约为零

网友:
溢流阀回油箱压力不一定为零,经过管道或各种装置回到油箱会有背压,只是大小不同,有以下几种可能:
1,回 ...
引用 网友B: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溢流阀后的压力=管道阻力+溢流阀后液压元件阻力
肯定不是零,但肯定很小,接近零

网友(点评):
这个很直观明了啊........但是据我观察,溢流阀后一般直接接油箱吧,也就是要考虑管道阻力....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压力是0,回油管是直通管无压力。

网友:
直接接通油箱的话肯定是零了。

网友(2010-12-08):
压力肯定不是零,但是比开始的压力要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溢流后与敞开式油箱相连,则溢流后压力为0.
其他的接压力油箱的为外接的压力!

网友:
没有负载,压力基本为零吧

网友:
如果比较大,就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 好简单 都会啊 呵呵

网友:
0啊  都知道的啊

网友(2011-01-15):
阀前取决于溢流阀设定的压力,回油箱肯定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常识,负载决定压力,阀前是溢流压力,阀后是零

阀前是溢流压力,阀后是零

网友:
阀后侧压力理论是零,但实际不为零,取决于回油回路阻力。

网友(2011-04-09):
我个人认为 应该和出溢流阀口得横截面、流速、液体密度等有关系。请大家指教

网友:
阀后压力是零,压力是有负载决定的,没有负载就没有压力 。阀前是调定值。

网友:
阀入口为溢流压力,阀出口的压力取决于油箱,当是封闭油箱时,出口压力为油箱的回油压力,当油箱是不封闭油箱时,出口压力等于大气压力。

网友:
回油箱后的压力一定是0----假如油箱内是常压的话。

网友:
按理说应该是0,实际的应该很小,。。。。。。。。

网友:
阀前压力为调定值,阀后压力为零这是正解;

网友:
溢流到油箱当然是零,

网友:
回油箱后的压力理论是0,存在势能与动能转化问题

网友:
溢流后回油箱的肯定是0...........

网友:
是零,,,,,,,,,,直接/ O% g7 ^7 v( z  I- n
回油箱了,

网友:
压力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