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钢能不能表面电镀---请教

楼主(2010-05-24):
我好像看到过A3钢不好电镀,我现在想在A3表面防锈或装饰该怎么办?还有A3为什么不好电镀?

网友:
可以镀的,你试试不就清楚了?没听说A3钢不能电镀的

楼主:
我记错了,可以电镀的,说是不能热处理!好像化学元素不稳定!

网友:
我们这里A3钢原来是喷漆的,现在都镀锌了,可以镀的,只要表面光洁度好,镀出来很漂亮。

网友:
A3钢做热处理?做什么热处理?淬火是不行的,淬不上硬度的

网友:
可以电镀的。。。。。。

网友(2010-06-26):
A3电镀没啥问题,不过氢脆是个麻烦
A3的含碳量太低了,没法热处理吧

网友:
可以!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5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0-09-19):
A3钢能做表面处理,如氮化之类的

网友:
A3电镀没啥问题,不过氢脆是个麻烦
A3的含碳量太低了,没法热处理吧
引用 网友A:

..................氢脆?学了个新名词马上就来用?